请容我再水一贴~~~~~~

楼主(2015-09-30):
大家好   这个帖子我觉得还是发上来好一些   客官请往下看

首先  这个板子  华硕P5G41T-M  LX V2

这个主板是我装二手机器给客户的  拿回去没几天 发现不通电   很是郁闷啊

老办法  三板斧

第一  不接小四P  可以通电     判断故障为CPU供电电路故障

第二  测试CPU上下管DS DG阻值  奇怪 都是正常的 小4P 里面的12V对地阻值也正常

第三    不放CPU  测下管子上的电压   能开机  测测电压  咦   怎么这么高  8V  是不是眼花表坏了  (下管D级电压 )   这里是一个瞬间的我也记不得是不是眼花了 瞬间 滋滋响  电源保护 断电了   再一测试   其中一相供电的上管嗝屁了   难道是因为这个管子本身质量不行  找料换之  上下管一起换   瞬间换好

在这里 我犯了一个错误  换好后我再次不上U 通了下电    发现没什么问题 我就上CPU开机了  没去测电压   然后悲剧了  E6500K  这个U  直接挂掉了  (滋滋响  短路)

第四  此时再测试CPU供电电路  发现下管DS阻值为零  但是测DG全是好的  没办法 开始了拆迁大队的工作    拆全部下管  还是短路  拆全部上管 一样  拆上管旁边的贴片电容 一样   最后连CPU座子里面的贴片电容也没放过(电源IC拆过不是它的问题又装回去了)  还是一样的   到此为止 思维陷入死区  (难道北桥挂了 )

不行  我不能这样  还有一个东西没拆 虽然它一般不会坏  虽然它也不好拆    它就是 固态电容      拆你丫的~~

这个时候 我测下了DS阻值   尼玛   不短了   一万只草尼玛奔腾而过    立马找件换上

哎  可以正常开机了  反复测试  稳定

坏了的电容给个图吧  晚上光线不好 凑活看看(前面的这个怀孕了)

总结一下   发这个贴的目的 是为了诠释一件事情   固态电容它不是神  它也会坏  虽然它拜了华硕为干爹   也摆脱不了被干爹干怀孕的命运

大神们  看过觉得还行的话  加点分吧(每天每人都有20分给别人加的哟  不用扣你们自己的)   我爱你们 我爱迅维!

网友A:
这吭爹的假固态电容,看又看不到,

网友:
这个固态不是好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吭爹的假固态电容,看又看不到,

首先谢谢加分   固态电容坏的确实不多  这个贴给大家提个醒  一不小心就忽略它了  确实看不出来  不是一个个拆下来 我也没办法知道哪个是坏的~~

网友:
对地打阻值应该能量出来的

网友:
楼主这个真看不出来坏,这种电容,有时候还底下鼓的,不仔细看也会看不出

网友:
坑爹地固体电容啊

网友B:
固态电容也会坏,真是涨见识了.这东西放说一年也没遇到几个坏的吧

网友:
固态还是会爆浆,只是不爆开而已!!!

网友:
好。 固态都能怀孕啊

网友:
看楼主拆的好爽

网友:
固态坏的少吧?不注意还真发现不了

网友C:
很感谢楼主的分享,到最后居然是固态电容短路了,导致烧CPU,唉还是两个。血的教训啊

网友D:
所以那个CPU真的是挂了,就因为一个固态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很感谢楼主的分享,到最后居然是固态电容短路了,导致烧CPU,唉还是两个。血的教训啊

CPU 只挂了一个    不然要吐血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块这样的板,也是电容爆了,没电压,搞得我整了半天都没整出个所以然来,最后把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电容也会坏,真是涨见识了.这东西放说一年也没遇到几个坏的吧

我手上有的显卡料板放久了,上面有的固态电容竟开花啦。

网友:
我修过好多了 ,不过我发的贴都不加分。现在我都懒得发

网友:
这么个大短路,下管D级这么高的电压你既然敢上CPU,再强的滤波电容经过这么强大的电压刺激也会被干掉的。

网友:
也许你的MOS管有问题或者所连接的小电容电阻短路后导致D级电压这么高,这么高的电压会立马烧掉CPU,甚至连强大的固态电容也会被杀死,也就一路所连接的东西都可能会被杀死。

网友:
下管D级这么高的电压经过电感磁场储能,随后转换给电能给滤波电容,这么强大的磁场会把再好再强的固态电容给杀死的,固态电容毁掉很正常

网友F:
看来以后遇到此类情况还行受点麻烦,找到电容表测测。

网友:
我现在有块技嘉B85主板,晕没有图纸,有路12V电压经过一个MOS管后,接个16V电容,电压不稳5-6之间波动,看来我得把这电容拆下来看哈子了,不知道这路电输出接到什么地方,也许是负载短路也说不好

网友G:
实在找不到的话  可以用烧机大法  能摸出来的  但是要有烤猪蹄的心理准备

网友H:
CPU不贵。。没事。楼主有的是钱。再烧两个还是很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实在找不到的话  可以用烧机大法  能摸出来的  但是要有烤猪蹄的心理准备

对哦   下次试一下   忘记这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不贵。。没事。楼主有的是钱。再烧两个还是很淡定。。。

哎  贵倒是不贵 下次我要小心了   拿430  420之类的修电脑  不怕坏

网友:
固态电容坏大部分肚皮怀孕

网友I:
引用 网友E:
CPU 只挂了一个    不然要吐血了

那么老的CPU也不值钱了,谁还在用77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 只挂了一个    不然要吐血了

修板,烧CPU是不应该的,还是自己的

网友:
这种U坏了就坏了把 10几块钱一个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么老的CPU也不值钱了,谁还在用775的

775系列的还是很好用 很稳定的 G31   G41 我现在还在卖二手  很稳定

网友:
假固态太多了

网友:
我有一块p43的板,拆南桥上BGA爆了3个固态

网友:
固态电容害死人

网友:
楼主写的可以,思路也可以,,固态电容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还一直以为固态电容不会出问题的,现在也要更正自己!

网友J:
       个人觉得   楼主刚开是就应该瞄准电容

网友:
这个好修,一般多是中问题,一个一个管卸掉

网友:
你就没想过烧吗 ?

网友K:
为什么会达到8V呢?还有为什么电容坏会烧U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以后遇到此类情况还行受点麻烦,找到电容表测测。

电容表好贵啊还有电流表,,没有这些工具也只能楼主这样了!

网友:
固态坑死人   坏了   也看不出来!

网友:
修板用带K的U    有钱啊!

网友:
像楼上的问题遇过几块,其它板遇过贴片电容也有会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个人觉得   楼主刚开是就应该瞄准电容

哎 思维上的误区  潜意识认为固态电容不会坏   所以发这个贴来提醒下大家

网友:
还没遇到这样的

网友(2016-06-15):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会达到8V呢?还有为什么电容坏会烧U呢

推测是电容损坏引起本身滤波能力下降造成,即本身输出电压就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那个CPU真的是挂了,就因为一个固态电容?

固态电容漏电对地短路和滤波性能下降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