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不触发,跟这个有吗

楼主(2015-09-30):
现在是按一下开关,电流上一下。很小小,也不知道算不算触发。
现在是上面这个图,15V,才13V,正常吗。

网友:
正常的,就是13V左右,查其它的吧

网友:
你要看下其他电压正常吗

网友:
这个 是正常的,你可以去看看别的地方了!!

网友:
按开关电流有变化,个人觉得EC这块应该发出PWRBTN#了。查下南桥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
跟这个关系不大,重点查看EC那一块吧

网友:
你最好注意观察描述待机电流和触发电流的变化

网友:
不触发  和这个升压扯不到关系吧   老老实实查触发条件吧

网友:
正常,这个15V是二极管升压电路,13点几伏正常。电流变化很小的话,建议去差一下3V和5V的两个转换MOS管,一般他们的G级用到这个15V

网友:
3v 5v转换电压后继短路,,,电容挂了!

网友:
查开机信号

网友A:
EC这边3.3V,桥这边0V,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这边3.3V,桥这边0V,不正常吧

按开关一边左边有高低高,右边OV,难道是南桥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修好了没有呢。

网友:
13v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13负跟那个没关系

网友:
修好后说一下,大

网友:
应该把待机电流跟开机电流讲一下

网友:
按图纸  查时序  我遇到过  清BIOS好的 不知道能i的行不

网友:
有触发了,只是别的地方还有问题。再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