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液晶,这是闹哪样?

楼主(2015-09-30):
如图,显示器送来时保护,拆机发现有一颗电容鼓包,心中窃喜,换完后故障依旧,用套件确定灯管也有问题,各种拆换,换完后居然成这样了,偏色。各位帮忙诊断下,能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网友:
偏冷色,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不过以前我遇到这样偏色的,是进工厂模式恢复出厂就行了,很久了,现在都不记得怎么按的了

网友:
灯管有没有被换过得痕迹啊  会不会是灯管尺寸问题啊!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看不习惯而已。 因为老化的灯管会发黄 或者是黄带红色 那么看起来就是和正常的一样  但是你换了灯管后 新的灯管会发蓝白色的光 偏冷 蓝了 所以 你可以吧这个屏换到其他的背光板来试试 肯定是正常的。所以没必要在去修其他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看不习惯而已。 因为老化的灯管会发黄 或者是黄带红色 那么看起来就是和正常的一样   ...

还有这种说法?但为什么别的显示屏没事呢

网友:
我换过很多显示器 就遇到过一台三星的会这样 感觉好像缺色 自己用起来都觉得不舒服。 还是交差了 你i可以换个驱动板试试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看不习惯而已。 因为老化的灯管会发黄 或者是黄带红色 那么看起来就是和正常的一样   ...

但愿如此,我既然拆开,所以换了四根全新,现在持续使用正常,但感觉就是有点颜色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种说法?但为什么别的显示屏没事呢

谁知道呢?联想烧等很奇葩的,灯架都被烤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愿如此,我既然拆开,所以换了四根全新,现在持续使用正常,但感觉就是有点颜色怪怪的。

就是这样的啊   不要再弄,交差把, 用着就习惯了

网友:
试下调亮度或者对比度,我是菜鸟也只能想到这个

网友:
查一下屏线,看插好没有

网友:
色温调整。。。。。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这机器屏线是通病

网友:
这种情况通过调节色温也许会有改善。

网友:
驱动板驱动板驱动板

网友:
嗯问题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