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出招,修复电源

楼主(2015-09-30):
电源绿线有5V紫线也有5V,短接风扇不转12V没有电压,三个光欧一个5V,一个8V左右,一个没有电压,之前一个肖特基短路换上了,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求大神出招
电源

网友:
这真是好电源呀,主动pfc,没资料真不好修,只能帮你顶一下让大神指点了

网友:
电源这东西 换换电容就得了 毕竟是高压玩意 还是少碰为万全之策

网友:
电源我一般都修外观,清清灰什么的,毕竟是高压,有点怕怕

网友:
搞不好爆炸了呢!

网友:
大神快来啊

网友:
我有事有修电脑的时候,客户不说电脑放多少时间 。我一插电 爆炸了 。*脏话*吓死人

网友:
谁有资料活着PDF给个也行啊

网友:
三个光耦你测的哪只脚位啊?光耦1-2脚工作时电压一般1V左右。

网友:
最左边那个没有电压,其他两个有5V左右,现在不方便,一会给你发背部电路

网友A:
保护电路不通畅。或者某个地方还有短路,引起保护了
我是大神
哪块算是保护电路啊,求指导
详情

网友:
这种东东修起来有风险

网友:
查开关管启动电压,查保护电路,紫5v关 主电路屁事

网友:
表示没修过电源,不会修

网友:
电源 直接换

网友:
背部电路图

网友:
我是小白,懂的人指导一下啊

网友B:
高压太危险,一般换换电容。不建议动

网友:
直接换就是了 又不贵

网友:
弱弱问一下,是不是雷击的啊

网友:
还有几百k的电阻。

网友:
那么新 看着就有保修啊 自己擦过几个 现在都还躺在那里哦

网友B:
这个一般的电源还有什么修的价值吗。买个二手的几可以了

网友:
搞 定 了 吗

网友:
真舍得下工夫啊

网友:
只修过被动式PFC 主动式PFC代模块没修过。

网友:
你手上拿的是6800芯片吗?换个试试

网友:
小弟也只会换电容,之前经常遇见,换完保险和整流桥,但一插电又爆了,日了够了

网友:
客户留下不要的我修着试试,虽然新,但也找不到质保了,那个6800就是这电源上的,现在找不到替换的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电路不通畅。或者某个地方还有短路,引起保护了
哪块算是保护电路啊,求指导

网友:
这电源是好东西,不过主动式的电源不太好搞,比如件什么的不常用,想换也没得换

网友:
电源好怕怕的,我搞过一次好吓人,不敢搞了

网友:
绿,紫色都有5V那应该副电源没有问题(还查下5V的滤波电容是否变质)多查查启动电路,还有冷端打有没有白色硅胶,如有你就把硅胶取掉看下面的电阻有没有变质的(我碰到过),我看你这电源应该不难维修

网友:
关于 AMD的 U 知道的 甚少,一般修不了 就直接换板。。。 CPU也是坏的。。 那去死吧,不修了

网友:
弱弱的回你一句 撑的你跑几公里回来把它扔河里你就不纠结了

网友:
破JB电源也修 去收破烂那里几块钱几个 白瞎你的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