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开机几十分钟会掉电

楼主(2015-09-30):
温度鲁大师测试压力最高也就六十几度  一没注意大概20分钟上下就关机了 再开又正常的

网友:
E40导热管坏了   换吧。

网友:
BIOS 排除了吗

网友:
联想E系列,散热都查

网友:
散热器问题比较多,换了再说吧!

网友:
开鲁大师看看哪个温度上去了

网友:
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我遇见过,可惜到最后也没有找到bios,准时半个小时关机

网友:
换个铜管试试了

网友:
显卡供电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破机子毛病还真多。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一般是散热和公共端的问题

网友:
散热铁跟显卡

网友:
散热的通病吧,,

网友:
显卡和导热管坏是通病了

网友:
显卡和导热管坏是通病.

网友:
排除散热 问题 这个机器显卡(intel)也爱出问题

具体还要综合分析下

网友:
掉电先检查笔记本的所有设备温度,如果都正常还掉,那不是温度问题,电路问题了。

网友:
E40 一般这种掉电现象都是散热器坏了,再严重的话就是坏显卡了。但首先要确认一下散热器的好坏(用手触摸CPU位置铜管是否有否升温现象,再顺着铜管触摸至出风口,出风口的铜管要是没有升温,是冷的或者跟CPU处的铜管温差很大,并吹出的风是冷风,说明散热器坏了。)直接换不贵。要是不想换有可能显卡也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
散热自己可以改的

网友:
遇见过显卡坏不定时掉电的E40,可以加焊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准时掉电的话  BIOS问题

网友:
散热管也会坏的么?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上次碰到个联想机,开机久了就会重启,搞了很久,就是没有想到散热管,CPU和显卡位置都很烫,风扇也正常,就是没有想到热传不过去,晕死。。。。

网友:
这个机器就爱坏铜管和显卡。

网友:
E40导热管坏了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再考虑显卡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A:
我遇到一台半小时关机,刷BIOS就好了

E40 I3 ATI-80ET61WW(2.01).rar

网友:
很准时的30分钟关机 ,  查了论坛帖子下了bios ,今天刷了一个sb bios 结果直接就黑屏无显示,刷回原来的还是30分钟关机,不知道这个机子的bios,ec和sb的bios要怎么刷,是同时要2个都刷还是怎样,还是bios不对

网友:
散热器坏了不会是准时30分钟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台半小时关机,刷BIOS就好了

你这个刷上去机子能亮,希望能好   ,但是风扇一直转心里没底,坐等30分钟上帝保佑

网友:
有没有好?

网友:
鲁大师测试如何 温度高吗  查一下cpu供电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刷上去机子能亮,希望能好   ,但是风扇一直转心里没底,坐等30分钟上帝保佑

好了没有?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铜管和温控芯片容易出问题

网友:
散热器坏的多

网友:
散热导管坏了,果断换

网友:
测试一下温度达到多少度,若不高的话就直接刷BIOS

网友:
你加下显卡试试,我之前修过一台E40不定时掉电。

网友:
放弃了  刷了N个,要么不亮要么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