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DY 触发电流不上通病 已修好 有位置图

楼主(2015-09-30):
需要的来看看哟

K42DY 不触发通病 电流不上.rar

网友:
是图还是bios。这机器bios容易坏

网友A:
记得你发过这类型的帖子了,就一张图片为何要分下载来看?

网友:
骗子啊。。。。。是不是来忽悠我们的

网友:
爱信不信    这是图片   说了是不触发

网友:
那楼主这是重复资料啊 你搞个压缩包下载 岂不费事  还需要我们自己去下载啊!!

网友B:
我加这个一共才发三个贴   谁知道可以直接发图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加这个一共才发三个贴   谁知道可以直接发图片啊

这不是不信,这是通病来的,1.2V南桥待机供电的,100UF电容。直接发图片上来,不要别人下载来看。

网友:
这个问题早就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你发过这类型的帖子了,就一张图片为何要分下载来看?

多谢公正无私

网友(2015-11-01):
楼主给你们分享    你们还那样说   哎

网友:
这个我知道了,下什么装B

网友:
这个修过几个了 滤波钽电容的问题。。。。。

网友:
通病  问下楼主 那个芯片 DJ=CM可否与DJ=CE代换

网友:
可以的  是通用的

网友:
华硕3无不好修 多一点这样的经验 就好了 !

网友:
其实如果您修的好 写的又好 会有人加分的嘛 何必类

网友:
谢谢楼主,刚好手里有一台,换个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