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大短路

楼主(2015-09-30):
音频,乙4G功放,充电  2G都拆了还短路,没招,求大神指导

网友:
求大神指导

网友:
拆电源,烧鸡

网友:
电源拆了,还短路,烧机都发烫

网友A:
进水机吗?把没封胶的小芯片都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吗?把没封胶的小芯片都拆了。

就是电池接口短路,相关的芯片都拆了还是无解,电容也拆了,没招了

网友B:
前几天碰到一个 指南针旁边的一个电容短路  结果拆了一大堆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碰到一个 指南针旁边的一个电容短路  结果拆了一大堆东西

其它地方没短路,就是电池供电这一路短路,相连的电容芯片都拆了也没解决

网友C:
我想问一下  那个电源芯片这么难拆  兄弟怎么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  那个电源芯片这么难拆  兄弟怎么拆下来的

风枪拆的

网友:
先区分是主供电短还是电池供电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