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独立显卡开机二三十分钟自动断电

楼主(2015-09-30):
  机器原来是没有独显供电和少CPU供电电压,把显卡和CPU电压修出来,开机正常,大概开二三十分钟直接断电,之前没显示前开机电流0.4-0.5之间,修到现在真的没思路,求大虾指点

网友A:
按时序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来吗。。。。。。。。

现在问题是开机能正常入系统,按时序怎修?

网友:
查二级转换电路 cpu温控芯片

网友:
掉电机子难搞。

网友:
这个  裸机看看有没有过热的地方呗

网友:
有示波器吗     看看那波形部对啊 可以抓下

网友:
温控看下有没有问题?风扇改常转试试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   cpu供电的铁皮是不是不稳定啊

网友:
看看温度是多少

网友:
有没搞过BIOS?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显卡也加过了

网友:
温度不高,应该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   cpu供电的铁皮是不是不稳定啊

这个机器没有铁壳管

网友:
个人感觉是 你的某个供电不稳定  (仅是感觉 )
具体还是要查下  比如温控  等

网友:
你原来是修哪里了?应该还是你修的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
不懂,帮你顶

网友:
修显卡供电和CPU供电,原来开机0.4几电流,现在正常电流1.1-1.2电流,显卡做过,CPU附近电容全部换过,已经没思路了

网友:
刷个BIOS先,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通病的,像B460就有这问题。然后如果不行,查温控 可以把温控芯片取掉 看还掉电么

网友:
最终问题找到了,原来问题还 是出在BIOS,刷好几个版本BIOS都不行,其中刷一个bios开多久都没有问题,就是装不系统,装完系统后在进XP前就死机,后面再找一个正常使用机器BIOS刷上全部正常,以后修到这个问题童鞋要注意了

网友:
有的说是BIOS 坏了

网友:
我的这台就是BIOS问题,

网友(2015-11-11):
今天修到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CPU 不供电,显卡不供电,0.4几掉电,正在维修这中。楼主能不能上传一下BIOS

网友:
修个几台定时掉电的机器都是是换桥才好的,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
别人修过的机 ,0.4几A,掉电修好了,首先测到的是CPU 无电,倒序查开启U30发现5脚无+3V供电,又向前查到PQ49无开启电压,再前查PQ33管2脚 MAINONG信号无电压,2脚发现有人加焊过的痕迹,修过了。PQ33管动过了。我对地测了一下电阻无穷大,断线了。再查图纸找到不远处的PQ35管2脚 直接飞线到2脚。开机电流1.64A 搞店了。

网友:
温度高吗?用一段时间后掉电。
    (1)、散热不好(CPU风扇脏、转数不够、轴承缺油等)、惠普、三星的机器较多见。
    (2)、内存不兼容或金手指氧化。
    (3)、显卡虚焊。
    (4)、北桥虚焊。

网友:
今天也遇到这机器,情况也一样,头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