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72

楼主(2015-09-30):
待机0.001自动上电0.2左右然后掉 如此反复 公共点19V跳 ACOFF3.3V不停跳  5V 不停跳  换EC OK
不开机 开机键无3V 再换EC 出来了 现在独显无电压 供电芯片TPS51217   EN无3V PQ22控制脚一直高电平 拉低了

网友:
DGPU_PWR_EN#一直高电平

网友:
接个3V上去看看撒

网友:
是桥发出的吧!查查桥的条件

网友: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把图纸发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啊?

网友:
电路图发上来,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上个图才好分析啊

网友:
没有看懂,楼主想问什么问题,是3v没有出来吗?3vEN控制信号是那个发出来的,在查芯片的工作条件,这种问题很好修的

网友:
图纸传一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