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挑cpu的主板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5-09-30):
以前发过一贴,是技嘉的板子挑U的问题,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3627-1-1.html

寄过去给网上专门维修主板的人,后来也是退回来,说修不了。

如今又碰到一块:Q

上电测试,不跑码。测内存、桥、总线都正常,不出cpu供电,查供电IC:isl6336的en、vcc都正常,就是vid组合貌似没有高低组合。而vid组合是由技嘉的专用芯片it8268r控制的。代换了一个也是一样,维修陷入困境。

突然想到是不是又挑U了呢?就立马换上神U:P4 3.0,奇迹又出现了,跑码了。。。。不过这次是跑到c1掉电重启。换其他U(试过E420、E2160、E5300、E6600)都不跑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哪位大神给指点下迷津啊!

网友:
你换了个cpu可以跑码,就修不跑码问题啊

网友:
如果我说是CPU座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骂我,反正我有片精英945挑CPU,就是座子的问题

网友:
座子上过测试座,灯都亮的很好啊。还需要测哪些东西呢?

网友:
BIOS升级一下看看啊

网友:
这种问题真不好解决,主板又是支持这些cpu的,但上上去就是不行,我遇到这情况刷bios不好就只好让它用它能用的cpu了,能卖就卖,不能就只能拆件了

网友:
我的是ASUS的 也是挑CPU到现在也没搞定 郁闷

网友:
遇到过BIOS问题挑U的。

网友:
还偶这种事

网友:
bios刷了N个了。。。。
我一般bios都会刷一下看看的。现在新板子bios出问题的也很多,这种最简单的事情肯定做过无效才来发帖求助的

网友:
CPU_VTT有电压没有。先有这个在加上CPUVID地址才有VID组合能PWM芯片。

网友:
CPU电压问题吧

网友:
cpu_vtt有电压的。

网友A:
肯定是cpu电压问题啊。但是为什么上奔四就可以跑码呢?

网友:
刷bios吧,你的bios版本老,需要刷最新的bios

网友:
查VID看看 上次修好一块 也是挑CPU的主板 最后发现是一个620排阻坏

网友:
觉得还是要从VID信号和时钟信号入手查

网友:
vid组合的排阻已经换过了的。

网友B:
直接拆it8268r ,VID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cpu电压问题啊。但是为什么上奔四就可以跑码呢?

VID脚有断线吗

网友:
我见过一个B85主板,是映泰的,装C1840CPU正常开机,装I5 4590就立马把I5的CPU给烧毁,而且连续烧毁三个I5的CPU,最后主板厂家赔了3个I5的CPU。

网友:
装G1840没事,装15的CPU就立马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it8268r ,VID连线

你的意思是让cpu发出的vid组合直接送到供电芯片上?

这个思路值得尝试。今天就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