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M-VS3 REV;2.00的通病

楼主(2015-09-30):
今天下午没是做没事找个主板修修,你找到了一块《华擎G41M-VS3 REV;2.00》的主板。
插上检测卡发现跑D0 ,查了一下全部供电都正常。就在论坛里下了个BIOS,刷上以试还是老样子。又在论坛里搜了一下有一贴是跟我这一样跑D0的,
说的吧网卡拆了就好了。 用风枪拆了再是跑马亮机。心里想这个网卡芯片找不到怎么办,没办法在焊回去再开亮机。 到这里有人会问了,好的怎么好会跑D0告诉大家因为网卡虚汗会导致跑D0来个我焊接的网卡焊的不好别笑我 。通病是在一位置叫通病并不是把供电线烧了也叫通病,写的不好大家给加点分,也不扣你们的分

网友A:
还能这么玩?你焊回去网卡能用?不是雷击的?

网友:
那你没有量下内存那里的供电直接搜通病。

网友B:
这个网卡买个16块  我换了好多了  有些换了要刷MACK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能这么玩?你焊回去网卡能用?不是雷击的?

不能用你看我网页能打开不能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呀,那个网卡要焊好还真得费点神才行。

网友:
拆了再重装?呵呵

网友C:
网卡可以用吗?   能上网不?

网友:
空焊还会导致跑DO  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以后可以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可以用吗?   能上网不?

可以用,一看你都没认真看贴里面写的内容。

网友:
拆了再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
拆了装上就好了 这么神奇

网友D:
焊回去能用   是不是受潮了,一吹焊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回去能用   是不是受潮了,一吹焊OK了

虚汗了 焊一下OK

网友:
主板多了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都又

网友:
X主板南桥出问题了也是那样的

网友:
内存3.3V没有到也会跑DO

网友:
学习了,有些板子的确有通病,例如联想L690A板子,电池没电不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网卡买个16块  我换了好多了  有些换了要刷MACK地址

为什么要刷MACK地址?还有这个有什么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焊回去能用   是不是受潮了,一吹焊OK了

其实,我也试过,焊回去真的能用!只是桥有点过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也试过,焊回去真的能用!只是桥有点过热!

你这又这样的主板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我去试试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网卡要焊好还真得费点神才行

网友:
厉害啊,又学习到了。谢谢

网友F(2015-11-06):
今天遇到这个板子了。跑D0。测量CPU 供电一切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总线-正常。桥-正常。刷BIOS无果、换CPU无果。询问了下什么原因导致的。客户说本地连接没有了,网连不上就开不了机了。果断查网卡,无电压。拆掉OK一路小跑到2A-FF亮机。这奇葩的华擎、奇葩的杂牌0.0

网友:
嗯  G41的南桥也容易坏

网友:
看了半天就是网卡虚焊了导致跑d0不过也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通病啊哈哈,最喜欢这种了,不够很少听说网卡坏导致不过内存的,难道是虚焊了,吹一下就好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思路和方法 多发帖

网友:
D0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
雷打的一般都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遇到这个板子了。跑D0。测量CPU 供电一切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总线-正常。桥-正常。刷BIOS无果、换CPU ...

看来以后修到华擎G41M-VS3 主板跑DO时先查查网卡喽!

网友:
说来就是网卡引起的不跑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今天遇到这个板子了。跑D0。测量CPU 供电一切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总线-正常。桥-正常。刷BIOS无果、换CPU ...

你咋不给我加分,都学到经验了

网友:
有这么神奇?拆下再焊回去会好的真是见识了

网友H:
重来没有见过网卡虚焊还会不亮,确定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重来没有见过网卡虚焊还会不亮,确定不会返修

不会都用了半个月了

网友:
会不会网卡有暗病呢    网卡虚焊真的会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咋不给我加分,都学到经验了

对于360小时前的帖子不让评分了。哇哈哈

网友:
这样也可以呀————下次遇到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