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S250的显卡帮我看看那个显存坏了吧

楼主(2015-09-30):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5009038     37511836            0
FBC[63:32]     5541934     36618561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10550972
Write   Error Count: 74130397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C00     7701422       71118           0
C00     7725240       71142           0
C00     1342043       37629           0
C00      696413     1166477           0
C01     7715354     2158293           0
C01     7739788       80908           0
C01     5423674       79152           0
C01     3708716     2269113           0
C02     7705002       71189           0
C02     7728816       71213           0
C02     1342016       37614           0
C02      697404     1165492           0
C03     7715357     2158293           0
C03     7739792       80907           0

网友:
C通道    2个显存有问题

网友:
先对比量测显存旁边的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
这个进来是学习的。。真心的不会看。。求指教。。

网友:
一般C通道在哪个位置啊

网友:
两个显存都坏了 少个颗粒

网友:
摸摸显存,如果没有异常,建议看看线路,最后才可考虑动动顺时针第三四颗颗粒,建议先动一颗看看,如果还是原样,就动动核心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C通道显存旁边有那个电阻坏了

网友:
两个显存都坏了

网友:
请问,你是用什么软件检测的,能否发个给我。41316612@qq.com

网友:
检测显卡一般是DXDIAG,GPU检测,或FURMARK与SDMARK检测,,你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地址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