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2J的笔记本已修复,请教原理

楼主(2015-09-30):
华硕A52J的笔记本,客户拿来检测出来的故障为:开机指示灯亮了大约几秒钟就灭了,就断电了,反复开几次就可以正常开机,但是。。。。进不了系统,反复都是如此。。。速度拆机接电流表,显示开机0.5-0.6A,示波器测3,5V正常,测得内存供电和CPU供电电压正常,但是波型在抖动,这明显就不正常了。想到这机子CPU供电很多人都说家出问题,于是乎把电容330的全换了,然后供电管理芯片也换了,上机一测,故障还是如此,没得办法了,去论坛下了个BIOS刷上去,晕哦,奇迹,。。正常了。BIOS会引起CPU电压和内存电压抖动吗?现在再测电压就不抖动了,每次都能开机,,另外问题出来 了,开机之后进了系统就死机,每次都是这样,于是我又照内存槽上的型号来找BIOS,找一个刷上去就正常了。。。试了三天都没问题。。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这就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BIOS会引起各种故障

网友:
这个没法解释.BIOS就这样.有的时候你刷完BIOS发发现机器巨烫.风扇狂转.问题很多的

网友:
机器的版号是多少?BIOS的版本号不对会引起很多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维修,刷BIOS都是家常便饭了,只要觉得和BIOS有可能引起都先刷个BIOS看看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