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50 显卡 加焊 问题

楼主(2015-09-30):
上部 我的255  下部  280 。。 GPU 一动不动。。。有加焊过得 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
不动就加大点,每个bga性能不一样

网友:
来个大神 指点指点

网友:
不动可以加久一点啊

网友:
明显温度不够

网友:
GPU应该用的是无铅锡球,把温度适当调高点。

网友A:
温度得慢慢加,别急,安全一点,这显卡应该的500-600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得慢慢加,别急,安全一点,这显卡应该的500-600吧

600?这么高?pcb板是不是已经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00?这么高?pcb板是不是已经软了?

我说的是价格!不是温度

网友:
温度适当加高一点

网友:
温度在调高点,就OK了,

网友:
不焊动有时也可以点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价格!不是温度

汗,你怎么不说清楚

网友:
这个温度,如果没打胶的话,应该能取下来

网友:
到最高温度 暂停10几秒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BGA设备,像这种显卡核芯,如果BGA温度准确的话,280已经爆了(希望大家不要攻击我,有些人会说他的就是调到280,芯片没有爆过),一般拆这种大芯片,温度分6个区段的话,100度100秒,150度200秒,200度100秒,220度100,230度50秒,245度持续到拆下,245度也就15秒内都已经松动了,再长的话,很难保证芯片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你怎么不说清楚

我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温度可以再调高点的

网友:
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把温度适当调高点。

网友:
温度慢慢加上去,咱不急

网友:
BGA不是都有测温线吗?你要看实际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BGA设备,像这种显卡核芯,如果BGA温度准确的话,280已经爆了(希望大家不要攻击我,有些人会 ...

100度100秒,150度200秒,200度100秒,220度100,230度50秒,
这样下来估计报废了吧! 加起来差不多要600 秒,多少分钟了!

网友:
把温度调高点应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