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E1909WC程序

楼主(2015-09-30):
今天刚修复的一台DELL 19寸液晶显示器。原故障是电源接口经常打火,时间长了导致接触不良。拆机换了个插口,以为好了。客户取走一小时后又拿回来了。能通电了,但接VGA不显示图像,只是各种颜色替换变化。就和没接VGA信号一样。以前也修过一款DELL 19正屏的显示器,故障现像一致,后来是刷程序好的。于是到论坛里搜了下,没有这个型号的。只能上某宝花了5个大洋买的一个。以下给大家奉上。刷过25芯片程序后,通电接VGA后,变成灰屏,拿掉VGA和原来一样。当时以为还没修复。心想待机正常,接VGA灰屏,这种现像也有可能是屏线接触不良导致,又拔掉屏线,用橡皮擦了擦,再通电,接VGA,一切正常了。至此修复!

主要我想说的是,不知道原故障是否也是屏线接触不良导致的接VGA不显图像。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再碰到这种情况,先用橡皮擦下试试再说!

显示器型号:DELL e1909WC    驱动板号:715G2883-1-2      屏型号:LTM190M2-L31

网友A:
那说明你原来程序也没有问题,只是屏线接触不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你原来程序也没有问题,只是屏线接触不好呀

也有可能开始时就是屏线接触不好。但后期把这个刷上去好了,也就没试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