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513VL板号x550cl rev2.1 内存槽型号x550vl bios

楼主(2015-09-30):
华硕机器型号R513VL板号x550cl rev2.1 内存槽型号x550vl bios 亲测ok!

机器型号R513VL内存x550vl主板x550cl rev2.1.zip

网友:
下载的,怎么格式不对

网友A(2019-09-15):
此BIOS不要下了  坏的  我用好机器测试的  刷了这个BIOS开机电流才跑到0.26A  兄弟们请不要下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BIOS不要下了  坏的  我用好机器测试的  刷了这个BIOS开机电流才跑到0.26A  兄弟们请不要下载了

别人下了三百多次了 就你一个人不行 我信你的邪  会不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人下了三百多次了 就你一个人不行 我信你的邪  会不会哦

找到问题了  NND不是bios问题  机器南桥被砸了一下导致开机电流上不去  加焊了下好了   不好意思

网友(2021-08-06):
下载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