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通病维修无待机,没有3sw,0.01变0.00维修

楼主(2015-09-30):
同行送修的,发现r415,c373,c374都腐蚀了,拆掉后,量c373一端对地阻值只有几十欧姆,确定了tb损坏,把r415 c373 tb41760更换后,发现还有问题,继续查,无3sw,瞬间也没起来,59脚 20v,57脚7v左右,条件已满足,难道是换上去的tb坏的?再换一个问题还是一样,那么有可能是3vsw一路的问题,对地组织也有几百欧姆,想到以前修过一次类似的情况是rtc爆电容的,果断把贴纸撕开拆掉了c369,之后3vsw出来了,待机0.01掉到0.00,查升压24v没有,d76升压的二极管损坏,更换后修复。用时20分钟

网友:
楼主修这个机器真的是直接秒杀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贴纸下面的C369容易受潮导致的。

网友:
这个电容也是通病?

网友:
厉害 啊功底不错 很多事都是小问题就难查

网友:
这个通病好 来钱快

网友:
楼主这个是通病

网友:
遇到通病就是好

网友:
呵呵 通病 其实附上图才行 要不感觉水经验

网友:
您此刻的心情图片并写下

网友:
楼主反面有个小贴纸,里面的电容肯定腐蚀了

网友:
问题太简单了,只能是帮助新人

网友(2015-11-01):
楼主 有图纸吗?

网友:
实物图能发一下吗

网友:
通病也上个图啊 亲
   - - 就这么说 不太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