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想知道DDR3内存槽上的数据线都是多少?

楼主(2015-09-30):
判断北桥好坏DDR3内存如何测试脚位?

网友:
DDR3内存条件测量点

    两个系统管理总线:(118脚、238脚、3.3V)、一个SPD供电(236脚、3.3V)和一个基准电压(1脚
    \67脚、0.75V)啊!三代内存还需要有复位(168脚、1.5V)才可以的哦

网友:
卖个打值卡,打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