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7不定时的死机

楼主(2015-09-30):
  有台戴尔1427(独立显卡板的)不定时的死机,并且只看电影就死机,不看电影不死机,内存 CPU  硬盘 都换过不行,显卡加焊了下也不行!没思路了,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啊!那个师傅修过这问题

网友A:
你吧散热处理好!

网友:
LVDS信号是不是显卡发出的!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碰到过一台外星人也是酱紫的

网友B:
这个估计不好搞呀

网友:
温度多少?

网友C:
这种情况问题在于CPU背面有个大电容 把大电容换上4个小电容上去就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问题在于CPU背面有个大电容 把大电容换上4个小电容上去就不会

你确认吗 ?这个机器有NEC

网友:
排除散热,我觉得还是显卡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I3吗  有大电容 先干了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的 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散热和显卡供电方面的问题,排除散热后,显卡供电你加个330UF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问题在于CPU背面有个大电容 把大电容换上4个小电容上去就不会

戴尔的笔记本好像没看到过NEC大电容楼主说的什么信号啊,还是楼主记错牌子了,

网友:
有的北桥也会导致死机,,当然了 最后在考虑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吧散热处理好!

不是散热的问题,温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估计不好搞呀

温度正常,鲁大师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问题在于CPU背面有个大电容 把大电容换上4个小电容上去就不会

这个机器没有NEC大电容的

网友:
温度高吗 ? 正常的话估计 显卡 桥可能性大

网友:
确实,桥还是最后考虑,先在检查检查是不是其他硬件问题

网友:
换一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