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5R-5537 不开机 付 bios和图纸

楼主(2015-09-30):
DELL INSPIRON 15R-5537 不开机 开机时屏幕有上电现象 电流上0.5A不动 刷bios (EC bios不知有没有,是不是集成在EC里面啦)无果,加焊显卡 依旧 救助高人指教,附上图纸大家看下我应该从哪里下手呀,找不到全板电源好是哪里

网友:
DELL INSPIRON 15R-5537 (LA-9981P)图纸

DELL INSPIRON 15R-5537 (LA-9981P).pdf

网友:
DELL INSPIRON 15R-5537 (LA-9981P) 图纸

DELL INSPIRON 15R-5537 (LA-9981P).zip

网友A:
是不是图纸对不上  有图纸的话怎么会找不到呢

网友B:
电流到0.5A是不是CPU的供电都还没有出来啊?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图纸对不上  有图纸的话怎么会找不到呢

其实是能力有限 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到0.5A是不是CPU的供电都还没有出来啊?

应该是出来啦 我量个个电感都有电 开机CPU会热

网友:
cpu 北桥 南桥 一体的 是SR170cpu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碰见一台一样的情况

网友:
按照时序慢慢查

网友:
我的是进水了  51225的vin氧化断了  现在无3v 5v

网友(2015-11-08):
跟楼主一样的问题,查出哪里的问题了吗

网友:
各个电感都有电?  集显工作了没  查一下

网友:
先查下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BIOS在哪呢,看不到。

网友:
我手上有台也是一样上电到0。5,刷了你的BIOS还是一样,看来BIOS不对

网友:
测下PL502cpu供电电感是多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