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点不亮??

楼主(2015-09-30):
显卡是V星暴雪V5,之前是花屏,很花。之后,拆了风扇,清理了GPU周围的散热膏,之后上助焊剂,GPU周围加点松香配酒精水。之后,上热风枪,温度是350°,吹了大概5分钟,GPU周围冒烟了,之后停止加热,待冷却之后,从新上机,之后就点不亮。请问大家,是不是加焊失败了。显卡没救了

网友:
没救了,gpu焊坏了o

网友A:
有前途 GPU用风枪吹5分钟 不坏都要坏

网友:
350 还5分钟啊!过了吧

网友B:
你对着GPU吹了5分钟啊?????

太厉害了,没得救了,换新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前途 GPU用风枪吹5分钟 不坏都要坏

嗯,距离1里面,旋转吹,不然吹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对着GPU吹了5分钟啊?????

太厉害了,没得救了,换新卡吧

是准备换。。

网友:
冒烟了  。。没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