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b460 5V_AUX_S5链接点

楼主(2015-09-30):
有那位朋友能说下联想B460 5V_AUX_S5电压的连接点吗?现在板了烧了个洞,处理好了后找不到5V_AUX_S5的链接点了。请朋友帮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有点位图可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图可以看一下

看了图,没找到啊。现在板子是一个大洞

网友:
百度找下点位图 我只知道这个型号的5V在哪里

网友B:
是线性5V 吧这个 外接了一个电容 到后面了

是在找不到根据图纸自己飞线 加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线性5V 吧这个 外接了一个电容 到后面了

是在找不到根据图纸自己飞线 加原件

谢谢,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3 5V线性电压在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