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不充电

楼主(2015-09-30):
苹果5S不充电,换电池后,可以正常开机,不充电,经查发现Q4直连充电,看来Q4有问题,果断换掉,充电正常

网友:
主楼那里问题本人手机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A:
碰到过重复开关机的,电池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苹果不会修  拆都不会

网友B:
按我目前自学了解到知识,充电思路是VBUS经过Q2得到过压保护的5V其中一路输到PMU,U1向PMU发出充电信号,PMU_ACT_DIO开启Q4得到PP VCC MAIN 再经过L8升压开始充电? 不知道思路对不对,求指教,PP_PMU_VSW_CHG这里的VSW是什么电压?

网友:
苹果电池坏导致不开机的遇到很多。

网友C:
Q4不需要换的 直接短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重复开关机的,电池坏了,换了就好

额  这跟电池有什么关系

网友:
一般不要短接,短接会导致充不满,遇到顶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我目前自学了解到知识,充电思路是VBUS经过Q2得到过压保护的5V其中一路输到PMU,U1向PMU发出充电信号,PM ...

充电电路,从电源IC内部过去的

网友:
不充电是不是 尾插  或者电池的问题吧!还有  数据线   实在不行 就看主板罗

网友:
引用 网友C:
Q4不需要换的 直接短接就好了

Q4 不是可以不要的?

网友:
可以直接短接

网友:
q4可以直接短接

网友:
我那个短接了.还是不充电.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Q4关充电什么事,好奇怪

网友:
楼主写的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