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不能触发通病

楼主(2015-09-30):
联想G360按开关电流只有0.13A左右,测量各电压,基本都正常,对于我们这种菜鸟都无从下手了,在论坛里找到了英峰雪的帖子,按照他说的方法,当我测量到1.5VSUS内存供电 由PU8 RT8207产生,PWM方式,开启信号是S5也是SUSON,测量SUSON对地没有短路的情况飞线取电于+3vs5,接上后上电显示器亮了,看来还真是通病,现在在进行试机测试,谢谢英峰雪,谢谢迅维网,

网友:
通病的断线机器,下次修到就知道了

网友:
进水了吧, 半层断线

网友:
虽然是通病,楼主还是挺细心的,收起来先

网友:
断线??  很少修到过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感谢你的验证 也感谢你提供上来  有幸碰到此机器可以秒了  谢谢

网友:
我表示没有遇到过,下次会注意的

网友:
这都已经上电了,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样的机器,以后碰到就能注意了,感谢分享

网友:
版主加个权限这贴

网友:
还是搞懂其中的原理比较好,下次碰到的可能就不是通病的机器了

网友:
应该是板层有漏电吧?

网友:
这楼主,搞个图片还搞个什么连接,好几个都被你搞得下载了还浪费下载5分。本来加积分现在都想扣分了,算了以后不要搞这坑人·的·连接了。

网友:
有通病就是小白的维友福利

网友:
板层断线导致的内存1.5VSUS无开启信号。

网友:
记下了哈  谢谢分享  我是图片保存 嘿嘿 下次遇到这个问题直接解决。。。

网友:
内存供电没出来么!!!这也算供电正常?

网友:
记下了哈 下次参考下

网友:
那是断线了吗?3V烧了吧

网友:
看到通病都是福利

网友:
楼主挺牛逼的啊!不过这种帖子还是加个权限

网友:
这是内存供电没除了来呀

网友:
楼主说的“开关电流只有0.13A左右,测量各电压,基本都正常”中“各电压基本都正常”指的是那些电压?

网友:
学习 又一进步。。。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会无故断线,感觉太不可思议

网友:
先收藏起来 免得以后碰到此类机器麻爪

网友:
断线?? 很少修到过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5 \" {

网友:
这是板城短线导致内存没1.5v供电吧

网友(2015-11-03):
断线怎么又是通病

网友:
SUSON被拉低了? 还是没有产生?

网友(2015-12-05):
是不是内存的电压没出来那

网友:
电流都出来了主叫不触发真有你的

网友:
在这里能找到大部分问题的答案,是个好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