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不触发分享,经论坛兄弟指导

楼主(2015-09-30):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不触发,接电流表,0.00,3-5V正常,应该是3位显示不出来,才000吧!按开关后有0.02,有时0.08A,也不知道是掉电,还是不触发。因为电流太小了,我就按不触发才修,也不知道对不对。先打了一下全板电感的阻值,都正常。再按开关,测各电感没电压!
     接着测,EC,的各个工作条件,好像都正常。再测RSMRST#有3.3V,按开关有高低高。

SIO_PWRBTN#为:0V,D8的有3V左右,S5_ON:有1.6V左右,不知道是被拉低还是掉得太快了测不到。

看了一下时序,决定先看S5_ON先,维修中没这么顺利,中间发贴求助。再说回维修过程。
先把EC-79脚挑起,再测有3.3V,看来是被拉低了。

换了一个PQ72,还是一样人拉低,再去掉PQ35,后发现待机过高,PQ69有点热,换掉后,S5_ON这路觉得是正常了。再按时序测D8的右边SIO_PWRBTN#,测桥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也测过,供电了,但是SIO_PWRBTN#,就是没电压。然后就没思路了。
根据回贴,说可能是3-5V短路了。决定试试

把PQ76--PQ33去掉,再按开关,电流跑到0.45A,激动了一下,再测,D8待机时两边都有3.3V,当补回PQ76时短路了,再测原来是123脚短路了。最后烧出是C440短路了。

再开机有显了,不过却花屏了。正在维修中---------------------

网友A:
s5-on好像有点低,你查这个信号打开的桥的3,5v电压的转换过来没有

网友:
装换电压  前天修了个  故障更你查不多的  就是装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5-on好像有点低,你查这个信号打开的桥的3,5v电压的转换过来没有

当时以为是掉电太快,第一时间没挑起来测。

网友:
写得蛮顺溜的,学习了

网友:
花屏,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啊

网友B:
花屏  好了没有呢

网友:
我怎么觉得你说的有点乱

网友:
结果如何,

网友C:
1.2.3脚本就相连怎么说短路了呢,是不是管子击穿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二级电压短路引起的掉电。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有参考了。谢谢

网友D:
花屏可以直接改成集成显卡试验一下啊。。。。

网友:
花屏应该是显卡了 可以重直球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3脚本就相连怎么说短路了呢,是不是管子击穿了

人家说的是PQ76的123脚输出的3V被电容C440短路到地了。

网友:
这机子问题真多,刚修好南桥待机供电,现在又多出个花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屏  好了没有呢

重植还是一样,在试显存

网友:
应该说是绿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屏可以直接改成集成显卡试验一下啊。。。。

怎么改

网友E:
把PQ88,显卡的供电去掉就可了吗,还是一样,绿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PQ88,显卡的供电去掉就可了吗,还是一样,绿屏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3002-1-1.html       去掉2个耦合电容就可以了 简单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修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PQ88,显卡的供电去掉就可了吗,还是一样,绿屏

谢谢,好像去掉PQ88显卡供电也行吧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坐等最后的结果啊。

网友:
电压正常,也会短路?什么道理?

网友:
我也是不太会修机正在学习中呀

网友:
试着试着,突然又没显了,再到现在在,过些时间,第一次可以显示,再开就不行了

网友F:
屏线,显存,还有屏本身都会导致花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线,显存,还有屏本身都会导致花屏啊

现在是放一会,第一能开机,再开就不行了。烦呀兄弟屏肯定是换了

网友F:
屏幕没问题,有可能是显卡坏,考虑换一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幕没问题,有可能是显卡坏,考虑换一个呗

不关独显的事,我用的是集显

网友E:
不关独显的事,我用的是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关独显的事,我用的是集显

是不是过热了,散热处理了吗?找过温信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