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声音1个大一个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9-30):
音箱声音1个大一个小,是什么原因?
音箱是很久以前一左一右的那种

网友:
估计是接线头的问题。接触不好或单元损坏

网友A:
这个用示波器来修,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示波器来修,很方便

一出口就这么高端的设备,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出口就这么高端的设备,没有啊

那你就双声道,互相交换着修,,,在两路声道找相同的位置,断开后,再交叉接上,很快就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故障不变那就说明故障在断开点之后,原来声音正常的变小了,说明故障在断开点之前,。。。

网友:
多数是电位器的原因。

网友:
电位器不良,输出插口接触不好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