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W1934SI测电压正常却没信号怎么修。

楼主(2015-09-30):
上电无任何反映 大电容有300V ,12V供电也有 5V驱动板供电 3.3V 1.8V正常 到此素手无策了。。
图像处理芯片有脚位腐蚀挺严重 处理了还是死鱼样。
芯片

网友:
把电源高压一体板一块换了算了,没有必要非得修好它,留下它还可以作料板嘛。

网友:
肯定没处理到位啊

网友:
楼主按键板查了吗?,,,,现更换微动开关.

网友:
换这种板也没多少钱。

网友:
电压正常无信号,万能的某宝找驱动板啊。

网友:
直接换板得了

网友:
可以刷程序试试

网友:
测ON/OFF电压有没有

网友:
买个新的好啦,不要死心眼去修

网友:
可以找找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程序,晶振,不行就得换原装板了

网友:
刷程序不行,就只有换主控IC了

网友:
检查下 开关按键啊,,不行就换驱动板了!

网友:
换芯片 看看了……

网友:
没图纸算了吧,换板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