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615没有桥供电修复,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5-09-30):
能开机不跑码,简单测试,CPU供电,vdda正常,没有桥供电。
LM358+MOS管 方式产生的。测量 LM358       5脚没有电压。
论坛找到图纸 发现是U24发出来的,

板子没有丝印,板子上所以8脚芯片都找了一没找到芯片5脚 6脚 又1.25V 1.2V的(芯片没找到) 正好看的,论坛一个帖子
同样故障, 飞线搞好的 ,用镊子短接1 ,5脚能跑码说明问题是一样的。
怕直接拉供电当开启不妥返修(不知道论坛那我朋友有没有返修)找了一下开启信号,

5VDRV1_EN去到4,5个地方,周围原件比较近不好拆,来到多个地方 USB接口

仔细看图纸 还有一个5VDRV1信号 ,

应该是由U18    UP7501发出的 条件都又换一个试试。

正好上午店里一块V星870 板子烧了

拆一个装上直接跑码亮机,以后遇到不用飞线了 来张亮机图。

图纸传上

网友:
太赞了有图纸有维修方式以后修这种情况有的看着啦

网友:
我刚好有问题一样的板,去试试

网友:
收藏备用,按电路图分析的,看的很受益

网友:
有些板子桥供电不正常还能跑码  就是不稳定

网友:
好。。知道了。。。。。。8脚 芝麻官爆掉。。S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