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E0 00求维修修思路

楼主(2015-09-30):
        一块找不到型号的主板,CPU是焊在主板上的,好像是什么志强的,挡在E0 00 ,换内存没用,内存供电正常,不知如何维修,求大神们给点维修思路,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E0 00  不过内存   压压北桥

网友:
看到EO应该先排除掉SPD

网友:
SMBUS正常吗?

网友:
SMDA。。SMCL。都正常吗?内存供电。数据线。。等等。。

网友:
先检测内存条件,供电,VTT,SMBUS,SPD,总线

网友:
CPU正准备工作,肯定还没到内存方面,思路就自己找。CPU正准备工作~~~~~~~~~~

网友:
不用看了,。北桥,小厂生产全部用有铅锡球,能不虚汗嘛

网友:
E0是没有检测到内存   系统管理总线   SPD电压  是否正常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 都查查   e0有的不跑马也是跑eo

网友:
这没什么修的了,供电正常 就看SPD 和2个总线  CPU换不了 可以先排除  在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这个代码是内存不过,查内存工作条件,比如spd电压,总线电压等,还有bios坏也会这样..

网友:
肯定是北桥出问题了,先烤一下!

网友:
2图CPU是否击穿?线看板子外表

网友B:
系统管理总线   SPD电压  是否正常,可以先排除  在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肯定是北桥出问题了

网友:
把cpu搞啦把

网友:
这个板子以前遇到过一次  不稳定  偶尔能亮次机  CPU是志强的

网友:
OO 就是不跑码 不要整内存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 都查查   e0有的不跑马也是跑eo

请问下E5一般是什么问题?插上内存和拔掉内存都是跑E5   过二十秒左右测试卡就显示on 然后复位灯六秒闪一次  ,pwrok信号也跟着跳变 供电都是正常的,内存条件都正常

网友:
测CPU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再仔细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管理总线   SPD电压  是否正常,可以先排除  在不行就刷个BIOS

哇 这就是经验

一语说到了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