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复位维修之-———--内存供电维修

楼主(2015-09-30):
症状:开机挡54D7
亲,开刀的是FM2板子,新板子,也是新潮流,故障也奇葩。都跑码的了,还维修内存供电,哈~~~~,就是修内存供电.
先上张全板图,做下秀

型号

FM2的,哈哈,郁闷啊,没见着几块,也没修好几块。哎。

看代码,发现故障基本锁定在内存方面,更换内存,故障依旧。

上测试卡,测试总线3.3,负载3.3,VTT 0.4,发现VTT电压偏低。跑线来到内存发现几个电阻电容与之相连,
测量两个电阻,一个一端接地,一个一端0.8V,这是什么电阻,有0.8V的电压吗。中间刚好0.4V电压,想着VTT是内存供电分
压而来,这不是内存供电吧,二极管档测试,晕,直通。
日了,内存供电不正常,还跑码,这做的是那一出戏?
既然内存供电不正常,就按内存供电故障 维修方法维修吧。基本上是换芯片换管子。

测量芯片引脚时,用放大镜看了下芯片型号,UP1514,新型号,咦,怎么旁边的电阻中间断了,发现新大陆。
这电阻连芯片第7脚。也就是OC反馈跟开启脚。这是什么情况,电流过大,导致电阻烧断?

发现了新故障点,那么其它东西就先不动了。这电阻坏了,既然坏了就补回去吧,补?怎么补,无标识无图纸,要用多大的?
随便吧,上了个1K,测电压,0.8V,上330电压0.8V不变,看来不影响内存供电,想想是OC脚,而不是FB,看来方向错了。
测试芯片3个脚,正常,更换芯片,因无UP1514,用RT9214代换,你妈,输出变成了0.4V,不是说能代换吗。这怎么回事。
换芯片也不行,啥整?
无语了,让它一边凉快去。
处理好其它板子,回过头来,这7脚不影响 ,6脚就影响,查6脚两个电阻,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板子原来是被毁容了。

拆掉白纸后,才恍然大悟,总共掉了三个电阻,边边已经露骨了,我说哥们,拧个螺丝而已,何必呢!!~~
这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包括菜鸟。!~~~
哎又得补电阻,三个一起补上,开机,你妈,诊断卡一闪一闪的,什么情况。
咋办啊,不管了,三个电阻全拆了,测量又是0.8V ,测量,发现左边两个掉的电阻都与芯片6脚旁边的分压电阻相连
,另一端有一个接地,一个不知道跑那去的。
接地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另一个分压电阻,找了一个电阻焊上后,发现输出电压终于变了,心里一阵惊喜。1.2V,不过还是不对
怎么办呢。
找电阻太麻烦了,折中吧,找两个1K的电阻把两个分压电阻都换了。
跑码亮机,1.6V  终于KO了。
维修至此结束,同学们给点分吧,又穷了。身无分文日子过得好辛苦啊!~~~
兄弟们,有分多多给分,没分多多吐槽下。

网友:
师兄不错了。。47的来沙发

网友A:
UP1514是什么芯片   内存负载供电  还是内存主供电芯片?

网友:
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B:
螺丝旁边的线没有断掉吗?怎么看着像断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1514是什么芯片   内存负载供电  还是内存主供电芯片?

是内存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旁边的线没有断掉吗?怎么看着像断的一样

这是粗线,没那么容易断。

网友C:
AMD板子内存电压不正常也复位变态啊

网友:
是分压电阻掉了吗

网友:
怎样拧的螺丝啊。。暴力啊。。。

网友:
老徐的说的修板步骤没记住吗。第一步就是观察啦,哎,这么明显看不到

网友:
不是没看观察,而是故障点被白纸挡住了

网友:
顺便把图画出来   肯定精了

网友D:
楼主 发帖精神可嘉,错误之处 以后在测量的时候要多加注意   ,负载供电 不是3.3V 而是0.9V  ,VTT是0.75V  看到你说的 接地电阻为分压电阻 0.8V是正常数值  测得如果是VTT也为正确  如果是 负载也为正常范围之内 。。。。另外在测试内存方面的经验有待提高  分不多 你的级别我只能加5分 给你了 .

网友:
新主板不好修,资料也少

网友:
很少见  一般都是 直接桥的电压一起偏低 CPU直接没电压  然后全板无复位

网友:
不用补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发帖精神可嘉,错误之处 以后在测量的时候要多加注意   ,负载供电 不是3.3V 而是0.9V  ,VTT是0.75V  ...

多谢指点,其实我想说的是总线供电3.3V,SPD供电3.3V,负载供电0.4V,而负载供电应该是0.75V,不正常,这样才对,至于0.9V,没这个电压,这是2代内存上的负载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板子内存电压不正常也复位变态啊

对于现在中国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网友E:
这IC是主供电还是辅助供电啊,1.5应是主供电吧

网友:
功底好啊  分析那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测的故障,就是捡钱的来了

如果没挡纸片的话,真的是捡钱,可惜了剥皮后知道,浪费很多时间。

网友:
看样子是上了个大螺丝导致的

网友:
厉害赞个这样的问题很难修大

网友:
可惜今天的分加完了

网友:
不错,,这么细心

网友(2016-01-30):
就是分压电阻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旁边的线没有断掉吗?怎么看着像断的一样

粗的供电线没有这么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IC是主供电还是辅助供电啊,1.5应是主供电吧

主供电管理IC。

网友(2017-05-22):
刮擦处没有断线吗

网友:
有复位供电也不一定正常,谢谢LZ分享好案例,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