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不跑码

楼主(2015-09-30):
今天修一台B305,开机无显示,风扇狂转。拆机测裸板开机电流0.78不动,不跑码。所有供电正常,记得这个机器正常裸板电流1A多且北桥很烫,摸这个板北桥只是微热。初测北桥供电都有,那就从时钟入手,测量时钟晶振X7两端电压非常低只有0.091V,明显不正常,测量时钟芯片外围几个供电电感电压都是3.3V,目测这个芯片引脚的锡看起来非常少。是不是虚焊了,先用风枪加热然后用烙铁一一补焊后再加电电流一路蹿升,接屏亮机。时钟芯片是9LPRS480BKL,会不会是芯片虚焊还是性能不良,大家有修到这个故障吗?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吗?秒杀啊,

网友:
这个你要多测测,可能是芯片不良

网友:
楼主修机器很细心啊!所以就秒杀机器啊?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有参考了。谢谢

网友:
多测试看看还有问题吗

网友:
一般体积小,引脚少的零件不容易出现虚焊,建议多试机几天。

网友:
牛X,好像一般都北桥的多,

网友:
这个啊 返修的几率会很多啊 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