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3S 不触发

楼主(2015-09-30):
接了台ASUS  A43S  版号K43SD   不触发  待机0.02  按开关 没反映   拆机测量  RT8206  有3v 5v线性   按开关后没3V 5V 待机电压    没有图纸  在论坛上看了帖子说EC 可以参照K42JR的图纸   我就下了份 ASUS  K42JR 的   看EC 8570 我的EC 是8572  参考了下 8570的     按开关   8572的PWR_SW#有3.3-0-3.3的高低高变化 而这个脚PM_PWRBTN# 始终是2.7v  没有电压跳变  RSMRST 也没电压     LID_SW#电压为2.9V    不知道是不是EC坏了   向大家请教 了    还有个帖子说是EC 旁边的那个103的排阻坏了   于是我也换了  还是老样子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EC工作条件   ACIN   BIOS

网友:
你查下ec的供电,复位,时钟,lid 开关到ec 如果没有rsmrst刷个程序,刷了不行,换bios

网友:
打错字,刷了不行,换个ec

网友:
EC应该是好的,EC的待机条件还不够。所以不上电。

网友:
先查EC的待机条件,然后刷BIOS和换EC。

网友:
华硕的排阻容易出问题你先换个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