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0喇叭沙沙响

楼主(2015-09-30):
一台戴尔3420的机子   左边喇叭正常右边喇叭沙沙响,换过喇叭,刷过BIOS,装过系统还是一样。求助大神这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在线等回复啊!!!!!大神们帮帮忙啊

网友A:
声卡芯片换一个吧,应该是右边声音发不出来。。。。。

网友:
声卡芯片换

网友:
查下声卡芯片条件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声卡里面的功放芯片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供电各组供电!!!

网友:
右边喇叭只有沙沙声的话,如果不想费劲查就先换声卡芯片,否则示波器反追踪右声道故障点。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声卡芯片 的问题。

网友:
声卡芯片周围的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声卡芯片的问题,换个试试吧

网友:
电容 或者 功放问题

网友:
换声卡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芯片换一个吧,应该是右边声音发不出来。。。。。

对  就是右边,有声音  就是会沙沙响

网友:
看图纸检查一下滤波电容LC电路是重点

网友:
换一下连接到喇叭的电容

网友:
查查右边的滤波电容

网友:
电流不稳定也会引起有杂音的哦

网友:
换个功放试试,或检查下电容是否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