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求助

楼主(2015-09-30):
入手一片索泰GTx550ti 1Gd5,网吧版。用着突然电脑卡死了,然后强制重启,在开机,就会莫名其妙的闪屏,黑屏一下,然后提示显示器停止响应并成功恢复,正常开机没有问题,只要打开网页之类的,吃显存的东西,就会花屏卡死,用gpu-z检测发现显卡频率和显存频率偏低太多了,原本900m的核心频率只有100m不到,整个显卡以前待机都是50度左右的温度,现在待机只有35度这样子,我以为显卡bios问题刷了之前备份的显卡bios,问题依旧,然后我又瞎整了下,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整的,开机bios自检那里就会花屏了,很严重的,是核心问题还是显存坏了啊?该上bga干核心吗?之前是用的有点猛,一直都是900m的速度运行,会不会是温度太高没注意到,导致显卡核心虚汗了,刚刚我也摸了一下pcb板,感觉左边显存的位置温度发热比核心还大,会不会是显存有问题了。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是核心坏了,上bga试试,但是如果是显存坏了,怎么处理,没有合适的显存来换啊,能不能直接拆了坏了的显存,剩下512的显存,上次看到帖子说拆了显存会花屏。修改显卡bios解决了,能不能教教我怎么修改显卡bios,我有修改过一些主板bios,插入删除一些biios模块,或许可以说有一点基础,求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