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系统供电芯片SY8208分析

楼主(2015-10-01):
SY8208这种系统供电芯片,常见于2012年后产生的笔记本中。比较常见的有SY8208B和SY8208C,前者产生3V,后者产生5V。一般成对使用,代换传统的一个芯片出3V、5V。
SY8208内部集成了MOS管,而且可以产生LDO电压。
现在以SY8208B为例来了解此类芯片,举一反三。
内部结构大致是这样

脚位顺序是顺时针数的(借用本坛的图)

引脚定义为
1脚EN1:PWM开启,开启PWM供电
2脚PG:电源好
3脚EN2:线性开启,开启LDO供电
4脚OUT:反馈
5脚LDO:线性电输出
6脚BS:自举升压
7、8脚IN:主供电
9脚GND:接地
10脚LX:相位脚  和大电感相连
上电时序IN---EN2---LDO---EN1---BS、LX、OUT---PG
主供电---开启线性---线性输出---开启PWM---自举、相位、反馈工作电感输出PWM电---电源好
以上是本人研究总结,如有不对,请指出,如果对你有帮助,请加分!!

补充内容 (2015-10-16 00:13):
据我遇到的LA-9911P对SY8208B补充两点
1、IN供电脚为两个脚7脚、8脚。7脚供电为4.4V左右,8脚却是19V。要注意。
2、EN1是3V开启,而EN2脚位悬空亦可开启(测得没高电平也正常,不接地即可)。

补充内容 (2015-10-16 00:17):
SY8208有A、B、C等型号,脚位定义不尽相同,不要拿SY8208B的脚位定义往其它型号套。

 会员1356920300鑫豆2025-4-23 20:13
 会员675840300鑫豆2024-9-15 14:59
 会员921135300鑫豆2024-1-21 10:57
 会员6539692元2023-2-9 13:26
 会员3903072元2023-1-13 13:10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最新资料啊?

网友:
可以参考,准确性还虽验证

网友:
很好的 资料

网友:
这种帖子 营养好啊 我还没遇见过这个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我一次也没遇到过

网友A:
还没遇到过这种芯片,应该是I系4代上用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没遇到过这种芯片,应该是I系4代上用的吧

以后你就会见得多了,最近两年生产的机器大多采用此种芯片,脚位最特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遇到过这种芯片,应该是I系4代上用的吧

三代I系也有用。

网友:
把新型供电时序也分享一下吧

网友C:
没有芯片PDF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芯片PDF吗?

反正我没找到PDF

网友C:
这图是那么来的,自己做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图是那么来的,自己做的吗

改动SY8208A得来的,SY8208A工作相差不多,你可以百度就有了。我就不上传浪费你们的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动SY8208A得来的,SY8208A工作相差不多,你可以百度就有了。我就不上传浪费你们的分了。

嗯,了解了,现在新的cpu供电芯片(3个芯片一个电感)工作原理了解吗

网友:
这种新型芯片用的笔记本多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G400的机器?

网友:
这种新型的供电芯片实际上就是将原来的PWM芯片与外部的2个MOS管集成在一起了。

网友:
新东西就是要多学习

网友:
知识储藏,坐等下次遇上

网友:
刚遇这个芯片,分析好久硬没搞明白,看到楼主的帖子懂了,给力啊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过.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G405的,G400也用这个吧

网友D(2016-01-14):
楼主你这是扯淡,第七脚的in不是主供电,你这没有事实依据,

网友:
一般是499k和150k电阻串联分压出来的,4.4v,第七脚不是供电,具体要看数据手册我才能定义,我也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是扯淡,第七脚的in不是主供电,你这没有事实依据,

应该不是主供电,主要芯片太新了,我去年就写了这个帖子。现在又有了新认识,迅维的老师认为7脚是开启脚,是由电阻串联分压出来的,贴子后面我也补充了,在LA-9911P上实测此脚为4.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主供电,主要芯片太新了,我去年就写了这个帖子。现在又有了新认识,迅维的老师认为7脚是开启脚 ...

我也认为是开启,3vldo的开启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5054410
维修实例  lenovo g400   la-9631p

网友:
修到过  都没仔细看图  不知ABC之分  LZ总结得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是扯淡,第七脚的in不是主供电,你这没有事实依据,

也不是没事实依据的,你看看吧,主是要SY8208ABC,看看是哪个型号的。有的型号7脚定义为开启线性更好理解。不管定义为供电或开启LDO,反正都要有电压就对了,对我们修理是一样的,不会误导别人走弯路。

网友:
数据手册来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没事实依据的,你看看吧,主是要SY8208ABC,看看是哪个型号的。有的型号7脚定义为开启线性更好理解 ...

加我QQ1136337299,数据手册哪儿找的!这个我也只是从la-9631
p的图纸里看到,刚好修到这个信号,图纸标的就是3v-ldoen

网友:
就是这个芯片,上次修联想S500的机器害列死我了,3.3V和5V的芯片不一样不能通用,相差一个字母,

网友:
倒是修过,当时差点把35V搞反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有机会验证下

网友:
涨涨知识 楼主加油

网友:
这资料牛B啊,这个芯片我换过,不过是什么原理我就不知道了,也没有找到过资料。谢谢楼主分享,楼主是自己实际测量的吧?

网友:
这个·芯片外围电路很简单了,一般坏的就是它。

网友:
今天看了Y19C的图纸 3PIN和7PIN和楼主标注的不一样

网友(2016-02-13):
这种芯片有代换型号吗

网友:
这样的芯片遇到几次了,外观一样,结构不一样,容易搞混。

网友E:
请问sy8208B可以和SY8208C代换么。
志在由
绝对不可以
详情

网友:
好贴学习了,之前EN2电阻没接我就不知道怎么开启LDO,现在知道是悬空开启,还有我注意了一个地方,我这人比较粗心,这个3V 5V的芯片两个,我差点看成一个型号了,还有A BC 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sy8208B可以和SY8208C代换么。
绝对不可以

网友:
一台HP14-V049Tx 上长相一样,上面分别是MT4JA和MS4JH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有没有知道的告诉下,先谢了。也是35V 其中一颗坏了。

网友(2016-06-02):
很好很好 谢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正在找这个……

网友:
那时的股份DGFIUOh我都赛季分vnapiufsgbvnjdSFAVOAIFSDYUGVOIladsc

网友:
第一次修这个芯片没注意两个芯片不一样,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SY8208B 正在修 这个发烫···

网友:
上次修个进水的联想就是这货。

网友(2016-07-21):
b50正在修,3v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是扯淡,第七脚的in不是主供电,你这没有事实依据,

4.4没错,但是一边接的7脚另一边从电感经过一个电容到的7脚感觉像一个延时电路

网友:
还没遇到过  起码先了解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是扯淡,第七脚的in不是主供电,你这没有事实依据,

了解了一下7脚就是3v输出的反馈信号,并不是什么供电 上面是4.4v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拿出来一起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奇怪得很,这贴发了快一年了,现在还可以回复。不是3个月后就不能回复的吗?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G410的本子,就是用的这两个芯片。现在问题是3V待机变成5V了变成双5V了。本来是进水的机器处理好之后就这样了。到时候发个芯片换上去看看。

网友:
很给力,芯片烧糊了,没有图纸,这个参考

网友:
牛  正好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你就会见得多了,最近两年生产的机器大多采用此种芯片,脚位最特别了。

今天遇到一个S435没图纸,芯片上面写的是英文字母,论坛里搜了下没到,不知道是不是8208系列,你经验多麻烦提些参考

网友(2016-08-22):
这种芯片好像是自带MOS管的吧 ,在联想的机器里 我见过

网友:
第三脚和图纸不写的不一样啊
。图纸上写的是PWR_1D0V_IMAX ,直接接地了

网友:
第三脚Current limit setting pin. The current limit is set to 8A, 12A or 16A when this pin
is pull low, floating or pull high respectively.

网友:
遇到个芯片发烫的 还没找到芯片代用

网友(2016-09-24):
今天遇到了 怎么修就是不出3V待机电压  供电  开启都出来啦  线性电压出来是4.5,不是3.3就这个奇怪,换芯片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