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i 出问题了 进不了bios一进bios就死机 亮机慢

楼主(2015-10-01):
x230i 出问题了 进不了bios一进bios就死机,亮机慢,按了开机后起码10秒以上才出现logo,之后能进系统 但是不管是按F1还是回车再F1还是放电 都进不去bios,一按F1要进bios的时刻就死机,但是能正常进系统使用,能U盘启动装系统,用起来完全正常,不掉电。唯一就是不能进bios,奇怪的问题。用aid64查看当前bios版本是2.52  然后下载官网的2.64 2.63等等 不管是系统下还是DOS下都显示ERROR(大概是说机型不对 但是明明是x230I i3 3120M的)文件也是。 而且在迅维网上下载过几个编程器bios ,刷了后有的不开机 有的 不进bios不进系统,有一个和原机的一样的情况。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见,所以向大家求救。谢谢大家! 以上情况是今天突然出现的,昨天还进过bios
刚强刷了官网2.64 bios 但是还是进不了bios,一样的状况,进bios就黑屏死机,但是进系统装系统使用都正常不死机。USB等各方面正常。

补充内容 (2015-10-5 13:22):
有一个现象忘记说了,就是拔下bios电池后 插电自动开机,然后马上断电,之后会有5次左右这个情况,最后插上电就正常开机,亮机慢,进bios死机。。。

网友:
为啥显示通过审核,怎么论坛上还看不见帖子呢。。。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芯片的问题,换BIOS芯片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芯片的问题,换BIOS芯片试试看?

换过 5套芯片了,都是和原装一样的芯片,也是一样的情况。bios刷了不下30个了,都是论坛下载的,有的刷了直接不开机,有的刷了和我的一样情况,有的刷了 直接 死机,反正都不正常,只有我原机子的还算正常点 但是亮机慢,进bios死机。。。。额。。继续求救

网友B:
为啥不找人合成个BIOS试试

网友:
你是两个BIOS程序都刷了吗?

网友:
第一次见。数据地址线测先阻值

网友C:
把硬盘拆掉进bios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硬盘拆掉进bios看看有没有变化

硬盘肯定拆掉了啊,所有东西都拆掉了,这些基本的问题就无视了吧。。。。。

网友D:
朋友,敢不敢换一个BIOS芯片?

网友:
这还真没遇到过,坐等楼主解决之后公布解决方案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奇葩,非常期待答案

网友:
这问题太难了点,没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bois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找人合成个BIOS试试

试过合成的了,一样的状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朋友,敢不敢换一个BIOS芯片?

换过 5套芯片了,换芯片有啥不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换过 5套芯片了,换芯片有啥不敢的?

难不成是桥有问题了?换过BIOS芯片,一进COMS设置还是蓝屏?

网友F:
这个就要用到论坛里最热门的修改bios技术了,修改me功能模块重新写一次bios让它生成合适你这台机的新bios就好了.具体修改方法找一下月饼大神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不成是桥有问题了?换过BIOS芯片,一进COMS设置还是蓝屏?

换过 bios芯片也没有用,亮机慢 和 进bios死机,除了这两个问题 ,其他都很正常。使用正常,开关机重启动都正常。不过重启 的时候亮机也比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就要用到论坛里最热门的修改bios技术了,修改me功能模块重新写一次bios让它生成合适你这台机的新bios就 ...

我没有找到 ME 8.1.30.1350的。 找到了个8.1.65。1850的 合成 刷进去 也是这也还是同样问题。。。

网友(2015-11-02):
祝你成功

4.36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2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