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因特尔G31TM-DDR2问题

楼主(2015-10-01):
因特尔G31TM-DDR2,怎样升级BIOS
我想安装Windows 7,但是主板BIOS版本太低,
不支持Windows 7,是否可以升级BIOS后,
安装Windows 7,请指点一下。
别的板块还不能发帖回帖求助,只有到这了。

网友A:
这事我帮客户干过,不理想。BIOS低可升级那不难,要加大内存,CPU,尽量装32位的。内存3.0G以上,CPU2.4G以上。

网友:
楼主直接换电脑吧

网友B:
我也想,可我的有些注册软件,就报废了。
再说本人身在缅甸,
打一次钱也不是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事我帮客户干过,不理想。BIOS低可升级那不难,要加大内存,CPU,尽量装32位的。内存3.0G以上,CPU2.4G以 ...

那请问这类的BIOS可否分享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可我的有些注册软件,就报废了。
再说本人身在缅甸,
打一次钱也不是容易啊

你在缅甸?在哪里做什么?

网友:
我是缅甸华人,家就是在缅甸的,
在家里自个开维修店的。

网友(2015-12-13):
应该可以,但是BIOS难找啊,你论坛搜下BIOS刷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