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LX3一直死机 鼠标也不亮

楼主(2015-10-01):
华硕F1A55-MLX3 2012年的板子 自己进货的  给客户装上3天出现死机重启 送售后说没事  是我电源供电问题  给我返还回来 然后继续出售 换电源给客户3天又给售后还是死机重启 那时也不会修  就这样反复 从新版到旧板 从没过保到 过保  由此可见华硕多么腹黑  现在没做华硕的产品了    这个板子是今年5月份我无意中想自己用 想着怎么说也是X4 631  四核的U啊  不用可惜   经修发现CPU场馆有问题 换掉一个场馆   开机正常   用了10多天没什么问题  后来给客户测试显卡     问题就出在这次测试了   他的显卡是点不亮  给我的主板也烧了   后来检测是主板电池那的二极管烧了  换个    可以开机了  看的 IO点位图  电池的供电是3V  可我的 经二极管后就变成2.6V了  整整差了 2V   二极管是43T的    哎以前也没发现   不管了 可以开机就成
谁知开机又变成原来那样了   3分钟 死机   查线路  CPU供电  发现少个电感  加个   延迟死机时间了  半小时死机一次  擦
测CPU供电电压    发现   图所示   不知正常不

网友A:
你就不因该卖奸硕华,你卖这个牌子 迟早不亏死你 也的烦死你 我就没见过 华硕售后 能好好把主板修好的  我到后来都是自己贴钱 给客人换别的牌子新的主板  血的教训  奸硕华  迟早倒闭

网友:
华硕板返修确实是高

网友B:
你那途中显示有亮路不怎么正常 这样死机不能直接杀死CPU那边问题 你可以看下温控是多大,换个CPU测试

网友:
看下温控正常不

网友:
CPU  在质保期的  换过也检测过OK的  才31度

A55华硕的温控芯片有吗

网友:
华硕售后有那么垃圾吗???

网友C:
一块A55把我都快搞费了,X631的U,原装华硕A55F1,原装KINGMXA 4G,原装WD500G,金河田的电源加一块山寨的华硕显卡。卖给客户几天后不显示,不跑码,重装一下CPU好了,又过个几天,蓝屏,重装系统好了,再过几天死机,又给换了一个显卡,又过了几天,不显示,又重装CPU好了,这次我把板子换了一块新的回来,过了几天,又不显示,动一下主板又有了,这次把CPU给换了一个,没用多久,又不行了,前前后后,除了外壳没有换,什么都换了一片。三天二头坏,这次客户把机退给了我,说了一句服了。我也服了。之后二年我都没有卖AMD的产品,最后是CPU和七彩虹的板子卖了,主板是换给别人了,没有一点事。。。

网友:
万恶的华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那途中显示有亮路不怎么正常 这样死机不能直接杀死CPU那边问题 你可以看下温控是多大,换个CPU测试

你又来水啊,不休息一下啊?应该不是CPU的问题吧?会不会是供电IC出问题了?

网友:
顶一个美容院习了

网友:
其他不多见,AM2  AM3华硕见的太多,这样那样各种不能用的故障,搞的头大,换个垃圾杂牌给客户,怎么用都没什么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又来水啊,不休息一下啊?应该不是CPU的问题吧?会不会是供电IC出问题了?

难道我有说错吗,

网友:
华硕的低端板坏的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块A55把我都快搞费了,X631的U,原装华硕A55F1,原装KINGMXA 4G,原装WD500G,金河田的电源加一块山寨的 ...

楼主,说的是真的吗?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一直无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是真的吗?

亲生经历...

网友:
那也太坑人了,唉,也不能怪华硕,谁让现在的机器那么便宜呢?没有故障的话,他们的产品怎么卖出去呢?

网友:
从不给客户装华硕。。只装技嘉

网友:
华硕那破烂玩意 ,还特多人喜欢,各种小问题一大堆...

网友:
这板子南桥坏的多

网友:
华硕早年牌子做大了,现在也就顾不上售后了!

网友:
本人一直喜欢用映泰,用的很稳定 ,基本没有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因该卖奸硕华,你卖这个牌子 迟早不亏死你 也的烦死你 我就没见过 华硕售后 能好好把主板修好的  我 ...

对的  , 我都看见卖华硕的被顾客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