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神奇问题

楼主(2015-10-01):
一台戴尔N4050进水2修机,现在问题是不接COMS主板电池可以自动开机,一切正常。接上主板电池(cmos电池)不触发,开关电压3.3拉低不触发。待机0.06略微偏高。51125A有点发烫

有修过的大神给指点一下
在线等

网友:
还有电池不充电

网友:
先查rtc的三个条件

网友:
那最后搞定没

网友A:
开关电压被拉低就首先检测这个呀,哪里有短路呀

网友:
感觉像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压被拉低就首先检测这个呀,哪里有短路呀

开关电压正常,按下开关有拉低,松开开关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上电池,用示波器看南桥晶体有没有起振啊~~,没起振就查起振条件~~~

假如晶振坏了不接电池能正常开机吗

网友:
LID信号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待机芯片不行

网友:
这个芯片带A的

网友:
这个是6角的待机芯片,51125,b,c都是5角的

网友:
6*4的根5*4的

网友:
51125A发烫的话说明有短路漏电的,先查51125A的外围电路。

网友:
先看看为什么51125发烫 找到原因

网友:
装COMS电池不触发的修过几个,问题很简单就是适配器检测信号不正常。不要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也回答不了当初第一个的时候死磕了一天就美美往那个信号上想,最后实在没招从保护隔离往后屡才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