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ACER V5-431笔记本打显卡驱动后花屏

楼主(2015-10-01):
用纯净版的系统装一下,然后去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集显的先看一下内存是否是好的

网友:
LVDS信号是桥发出的还是?多半它坏了

网友:
换系统 再试试显卡

网友:
换一条内存呢试试, 集显 显存好像是从内存里边调吧。你可以试试
blmama
对,内存不兼容也会出现这种毛病。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条内存呢试试, 集显 显存好像是从内存里边调吧。你可以试试
对,内存不兼容也会出现这种毛病。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估计显卡挂,

网友:
这个问题换内存好了吗?

网友:
看下小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这种花屏还真不好说,内存、显卡、显存、cpu、南桥楼主都去试试吧,就安装花屏修

网友:
如果用官网的驱动还花屏,那就是集显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芯片坏了啊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的问题,宏碁的机子有些官网的驱动安装方法不对,也装不上的

网友:
内存吧。集显的多数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换cpu试试,我试过cpu坏的

网友:
维修前是什么故障

网友:
有不有尝试刷个BIOS呢?

网友:
加焊下显卡啊 ,

网友:
换一条内存呢试试, 集显 显存好像是从内存里边调吧。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上周接到一个同行的本子,ACER V5-431的机,是集显,因特双核板载CPU SR0V4,他说装WIN7 WIN8不装显卡驱动,开机显示正常,用驱动精灵,驱动人生和官网下的显卡驱动都不行,一打上就花屏,我后来一一验证,确实如此,我后来刷了BIOS,还是不行,没办法,发了一个钢网,从别的旧板上拆了一个I3的板载CPU装上,开机打驱动,跟以前一样的是现像,现在没招,请教各位大师,附上两张图片,一张清楚的是禁用显卡驱动,花屏的是打了显卡驱动的,这个板是触摸屏的,进PE都显示正常~~~

网友:
这个是集显的,就是一个CPU与南桥,系统从WIN8到XP都试过,安装版GHOST两种都试过,都不行。还有高招没?

网友:
看看各个供电都出来了吗有没有偏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