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一台e430,开机正常,到正在启动,4个方块的哪里

楼主(2015-10-01):
拿到一台e430,开机正常,到正在启动,4个方块的哪里就开始卡,一卡一卡的,裸板一样,求指教

已解决,本地网卡坏,更换后正常

网友A:
进一下PE得行吧,看一下硬盘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B:
排除外设的话  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换个内存和硬盘卡不卡?如果还卡的话,主板问题了,拆开来修吧。。。。。。

网友:
硬盘问题。。。

网友:
表述的不清楚呀

网友:
网卡you没有坏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
绝壁是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一下PE得行吧,看一下硬盘是否有问题了

已修复,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除外设的话  可能是南桥问题

已修复,网卡

网友:
本地网卡,坏,

网友C:
网卡也会引起这个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也会引起这个问题啊?

第一次遇到,不清楚

网友:
E430 E425都是有通病的,网卡和网卡晶振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