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上怎么找待机芯片 I/O EC等

楼主(2015-10-01):
电脑主板上怎么找待机芯片 I/O EC等
芯片

网友:
IO和EC一般是比较多个脚位的。台式机叫IO,笔记本叫EC.

网友:
正方形 128个脚的就是EC了。

网友:
EC脚比较多

网友:
光知道EC、IO还是不够的,还是基础开始扎实学习吧!

网友:
EC脚比较多,个子比较大的那个不是南北桥啊,晕,你百度查查EC的图片大体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多接触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你猜。。。。。。。。。。。。。。。。。。。。。。。。。。。。。。。。。。再猜。。。。。。。。。。。。。。。。。。。。。。。这些都不知道 还修什么机器呢?搞笑呢吧。。。

网友:
从图纸的框架图上看,然后对着编号找

网友:
劝你还是从最基本的学起吧

网友:
你这样问,感觉你一点都不懂,,要是想学得快,你还是先在【迅维】找EC,。多去淘宝看实物图,。。

网友:
【迅维】讲得好,EC的脚位多数是固定那几上的,,

网友:
EC和IO很大一块的,黑色的。待机芯片不是每台机都有的,看电感判定待机芯片

网友:
修多了自然就能一眼认出了

网友:
去迅维学一下吧,不然告诉你了你也不太清楚什么道理

网友:
EC比较好找,引脚比较多

网友:
不懂原理就算找到了有什么用呢,建意如果对维修行业有兴趣还是到【迅维】学一下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