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GBA怎么样,有谁用过吗?

楼主(2015-10-01):
价格很便宜,跟我师傅用的老款的BGA结构差不多,我用他那个还挺顺手的

网友:
加焊应该可以吧,总比电炉子风枪好,这个要多少大洋?

网友A:
空载  不放板子  让他跑   如果跑到底的  就是垃圾  完全不会温度检测   快克跑到215°就会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  不放板子  让他跑   如果跑到底的  就是垃圾  完全不会温度检测   快克跑到215°就会停

老表 妳讲的是风枪吧!   bga    都是手动 调温的啊!

网友:
我说的是我的i760

网友:
这个东西天天用 很重要  还是买个名牌的好啊

网友:
BGA都差不多的,我感觉区别不明显,只要温度调节好,一般都可以用

网友:
生财工具最重要是可靠,正牌子和杂牌子的区别就在开用料,做工和细节。

网友:
现在迅维的也很便宜,还不如买个迅维的好叱。

网友B:
现在他们都用三温的了,你这个怕是很多东西焊不了

网友(2015-10-31):
老师傅也能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他们都用三温的了,你这个怕是很多东西焊不了

新人问一个,所谓的三温是什么?

网友:
現在無鉛的用這台可能會不夠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空载  不放板子  让他跑   如果跑到底的  就是垃圾  完全不会温度检测   快克跑到215°就会停

我没看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BGA 空载,温度跑到底??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太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没看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BGA 空载,温度跑到底??什么意思啊?

不放板子  开bga  看跑多少°停止                就是看他有检测功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放板子  开bga  看跑多少°停止                就是看他有检测功能没

一般跑多少,会停,是设定温度吗。

网友:
我的快克  215°他会升不了温度    一直在215

网友:
多少大洋,能加热到多少度,有没有降温

网友(2015-12-17):
建议不要买,这家东西我买过,回来就是废品

网友:
GBA,很好用的,就是用的少

网友:
比土炮好多了吧。 我买的*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垃圾 用一年就坏了。

网友:
2温区的 不要考虑了, 红外的 没有 热风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