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不开机怎么判断故障

楼主(2015-10-01):
台式电脑不开机怎么判断故障?

网友:
不开机就查触发那几个条件呗

网友:
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对。。或许说 。不开机检测开机条件看看是不是都复合。。没问题可以换io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可以送修了

网友:
找开机电路,先看3。3,5V出来没有

网友:
不开机要看什么情况,要是内存过不了会开不了  CPU美国也一样的 缺少电压也会不开机

网友:
看跑马卡怎么跑

网友:
不开机分很多种哦!一 电源灯不亮 风扇不转  二电源灯亮 风扇转一下停了 三 电源灯亮 风扇转 屏不亮 等等!等等很多种哦!!哈哈最好还是去【迅维】学学再修这台电脑哦!哈哈

网友:
这个你得送修,主板电源内存CPU显卡都有可能造成

网友:
插个诊断卡,看代码,有没有复位

网友:
待机触发开机……

网友:
送修吧,让师傅帮你检查一下

网友:
插上一张诊断卡   看看上面的跑吗   不知道的话就问问度娘

网友:
可以送修,你也可以到迅维培训后在修。

网友:
换主板   就可以

网友:
哥们啊  去迅维吧,,这真没法帮你

网友:
这都是就基本的吧

网友:
插诊断卡 看有无待机 看跑马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