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长城液晶不开机 加焊驱动板主控 就开机一会又不行了

楼主(2015-10-01):
长城液晶不开机 加焊驱动板主控 就开机一会又不行了 以前都是跟换驱动板 解决的 这次想搞清楚 到底是哪里的事 主控要换掉吗 有高手遇见过吗。
不开机

网友:
问题都问的不清不楚的,你叫别人怎么回答

网友:
具体型号,具体什么板,都没有说清楚

网友:
这机子经验不足

网友:
5v电感坏了。换一个就好

网友:
这种情况要先确保电源是正常的,才能确定是驱动问题。

网友:
把上面所有的小电解电容统统换掉,特别是DC-DC电路的。

网友:
这样的一般是驱动板上的电容失容造成的,你换掉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