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捷时电动车充电器坏了

楼主(2015-10-01):
佳捷时电动车充电器由于输出端反接烧了两个电阻,求阻值。图上的两个电线是输出线。两个电阻跟蓝线(负极)相连。

网友:
跑一下电路噻。那个大的应该是0.1欧姆3W的。

网友:
反接烧坏不会只烧两电阻这么简单的,IC3应该是一起烧坏了吧。电阻有一个应该是0.1欧,另一个可能是510欧。

网友:
上面的电阻是0.1欧2W,下面的无法辨认....

网友:
谢谢回答。烧ic3不一定,上次就没烧。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
看你这个充电器质量并不是很好,换一个新的也才30多元.到时爆电池就不止这个数了

网友:
是原装的啊,70多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he=yes&type=fixnone
我自己的设想,大的为0.1欧,小的为5.7K。因为比较器为LM358

网友A:
电瓶车的充电器,跟我的大小一样,我的充电2-4分钟就变成绿灯(饱和)实际电瓶还没充包点,修不来啊。求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瓶车的充电器,跟我的大小一样,我的充电2-4分钟就变成绿灯(饱和)实际电瓶还没充包点,修不来啊。求教
...

有点过谦了,没空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过谦了,没空修吧......

不是,是真的不会修啊

网友C:
我也不会,是不是上面那个比较器LM358坏了,或者周边元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会,是不是上面那个比较器LM358坏了,或者周边元件坏了

楼主可先查一下358的外围元件,不行就换LM358试一试.....

网友C:
网上找了一点资料:
大家肯定看过充电器充电的时候亮红灯充满转绿色,现在有芯片可以实现,下面我们用358来实现。

1、R2限流给431提供一个工作电流,431参考和阴极短接产生一个2.5V的基准。
2、R3R4分压3脚得到一个0.03V电压。
3、2脚接R25输出1A电流得到0.1V的电压,2脚大于3脚,1脚对4脚导通RED红灯亮。
4、当电池电压逐渐充满输出电流会降低接近0V。
5、当输出电流小于0.3A 例如0.25A*0.1R=0.025V。
6、3脚大于2脚,1脚输出电源供电电压,输出8V,红灯灭。
7、5脚电压来自431的基准电压2.5V,6脚得到1脚供电电压8V,7脚对4脚导通绿灯亮。
这就实现了充电红灯充满亮绿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了一点资料:
大家肯定看过充电器充电的时候亮红灯充满转绿色,现在有芯片可以实现,下面我们用358 ...

这样的资料没啥用,没有图很难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了一点资料:
大家肯定看过充电器充电的时候亮红灯充满转绿色,现在有芯片可以实现,下面我们用358 ...

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哎,55V正常了,但红灯和绿灯同时亮,照理说红灯不亮,绿灯亮。难道阻值不对,是470K还是47K,还是470?

网友:
怪事,lm358  1 2 3脚都没电压,4脚接地我知道的,当碰了3脚一下,有“滋滋”的声音,很响的。有谁碰到过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
估计设计有误,一般有故障的话会自动保护不至于烧毁板子上的零件!!

网友D:
你那个0.1欧的大电阻都烧开裂了,那个小电阻都烧的不能认了,和它相连的IC肯定挂了,

我就遇上过,各个品牌的电动车都只统一自家生产的车的正负极接口,不能和别人家的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0.1欧的大电阻都烧开裂了,那个小电阻都烧的不能认了,和它相连的IC肯定挂了,

我就遇上过,各个 ...

大多厂家极性一样,有个别的不一样.......

网友:
今天下午又进行了研究,换电阻为57K,红灯亮,绿灯也亮,跟5.7K差不多。换570,红灯很亮,绿灯很暗。换lm358不行。还把1脚的300K也换了。

网友:
正常情况应该转成绿灯。

网友:
358也用到了电瓶车上,确实是没有研究过,有人给我修过一个,也是输出端的电阻坏了,换了一样的,还是没有好,最后只有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