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个长城网星ATX2800电路图吗?谢谢!

楼主(2015-10-01):
自己想搞个ATX可调电源,拆件的时候拆多了,不知道哪位能提供一个长城网星ATX2800电路图吗,在此先谢过了!!!

就是这个电源,现在想补回辅助电源5V和19V的元件,哪位能指点一下就好了!

网友:
补充一下背面的图片。

网友:
18.0长城ATX-300P4-PFC电源

网友A:
后级拆得真干净,上电就炸了。

网友B:
原图纸好像找不到,可以把相似的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长城ATX电源的电路图,基本上长城的都适用。
我就不给你做任何分析了,这个完全是模拟电路。能不 ...

谢谢先,这个图纸我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拆得真干净,上电就炸了。

是的,,因为后面还要接一个调电压和电流的小板,不会炸的,放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图纸好像找不到,可以把相似的来参考

楼上发了一个ATX300的,相似的,但辅助电源部分不同的,网星2800这款是用7脚芯片的

网友D:
楼主威武
拆的好干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威武
拆的好干净

变压器一侧的元件全部拆掉,然后重做调压限流电路接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一侧的元件全部拆掉,然后重做调压限流电路接上去

楼主改好了别忘了分享给大家,谢谢.....

网友:
好的,改好后发个制作过程给大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