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AF拆机问题

楼主(2015-10-01):
本人是新手。要换那个电源接口     求助一下主个笔记本C壳和D壳是怎么样拆开分的啊  拆了好久也没有把C和D分开

网友:
这种能拆啊
。先螺丝要拆掉
在从C壳拆

网友:
这种电源头坏的少

网友:
还是把下面的螺丝拆掉取c壳拿出来啊

网友:
好好啊红啊好好阿

blmama -2

网友:
先把C壳所有的螺丝拆掉。之后再键盘下面也就是B壳有的螺丝拆掉。然后就可以分离了

网友:
我拆过许多了,但怎样拆?直接拆,看有螺丝就去掉。不过为了电源接口每次都全拆,都不知TMD谁想出来的模型。

网友:
华硕就这样,螺丝拆掉,胆大心细就好

网友:
拆机是灵活的,先把螺丝都下掉,然后再观察有没有卡扣之类的。

网友:
  螺丝全部去掉看有没有卡扣

网友:
给20元我就帮你拆一下

网友:
拆个机也要发帖。只要有螺丝刀,还有拆不开的机吗。不会拆就把看到的螺丝都拆掉

网友:
    这不是 华硕K40吗   我遇到的都是坏 北桥 显卡啊   点源头还真没换过。

网友:
这个要先把屏从C壳拆下来的

网友:
修了好多这个机器,还真没拆过CD壳

网友:
把螺丝打完,大胆拆就好了

网友:
百度搜索拆机教程没有吗

网友:
螺丝全下完,没有拆不开的机

网友:
螺丝全拆,胆大心细,没有拆不开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