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奇葩故障

楼主(2015-10-01):
一款戴尔M1330笔记本,插上适配器几分钟之内直接关机,温度适配器都没问题,系统新装的,接恒流源上电,整整玩一下午都没问题,电池已取下来。

网友:
慢慢排除,既然用可调电源开机不掉电  说明电池或者电源有问题啦

网友:
你用原装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如果你用原装适配器还不行,那你主板有问题。因为用可调电源少一个电压检测

网友:
换一个好的适配器,还有问题可能主板问题

网友:
晕,换个适配器试试啊!

网友:
换个原装试试

网友:
先搞个原装的试试

网友:
戴尔的东西 不好搞

网友:
一定换个原装变压器

网友:
先排除适配器的原因再考虑主板

网友:
电压电流检测电路之类的问题

网友:
那就换个适配器试试吧

网友:
换原装的适配器看看吧,DELL的就是这么奇怪。。。。。。。。

网友:
把电池取下,再看看是否会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