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黑胶怎么取

楼主(2015-10-01):
请问BGA黑胶怎么取呢?这几天师傅们回家过节去了,菜鸟的我不知怎么办,干了很多次都没有干下来。

网友:
别干了,干了很多次就算下来,估计也掉了不少点了。

网友:
师傅回家是好事,随便干,也就是掉几个点的事

网友:
加热后。使劲撬,就可以

网友:
没事  不行换板子  老板过节抛下你  不地道 哈哈        温度比焊接不带胶的高一点点      温曲快完了 延长一会  4个脚慢慢翘

网友:
高温翘下来

网友A:
直接上BGA,温度线实测能达到230,稳定后就可以直接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BGA,温度线实测能达到230,稳定后就可以直接撬了

IBM的黑胶230想都别想能搞下来,上260都还有掉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BM的黑胶230想都别想能搞下来,上260都还有掉点的

拜托,你懂什么是测温线吗?搞清楚以后再说话

网友:
你可以用风枪慢慢吹变用手术刀【刀片】都行跟着风枪走

网友:
手工好,显卡之类的可以用风枪吹下来

网友:
温度要足够,否则硬撬会拉掉很多点。

网友:
先拿风枪取胶

网友:
用热涨冷缩法  第一次加热到200度时在有胶的地方加温水 冷后在正常加热拆桥 拆好不掉点

网友:
我一般都是分两次取下来的?

网友:
看到冒锡珠了就撬

网友:
温度调高点,240吧,然后按安温度保持,在用镊子翘就可以啦,没有其他好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BM的黑胶230想都别想能搞下来,上260都还有掉点的

用测温线测珠子温度,230,,足以

网友:
如果不要桥就好办,温度高点,,如果要桥,要是不懂,最好看桥下珠子,多黑胶的看爆珠,这个说多没用的还是要多次实践才知道 的,

网友:
还没拆过黑胶的,下次试试

网友:
还是用海绵 加水加热冷却拆

网友:
是A卡吗?我怀疑芯片已经坏了,先把温度升到融锡点,然后看芯片周围小电容电阻都融化了,就差不多可以用撬棒取芯片,第一次取会掉点的,呵呵要小心主板搞报废了

网友:
上到250慢慢抬 ,靠感觉来,

网友:
一般只保板了,芯片不管了,温度高些,用点力气。

网友:
温度高点 芯片取下来一般都不行了

网友:
霸王硬上弓弄它

网友:
这个真的是不好撬,在网上找了一下化胶水,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此神水没有。

网友:
温度要调到265度在四边角撬

网友:
这个时间把握很重要

网友:
不管多少度都要看看锡珠完全融化了 用平口刀 就是刮锡刀慢慢翘掉边,再用力慢慢抬高 就掉下来了!

网友:
还是等师父回来先靠谱一点,没有搞过很容易掉点的,确定锡化完全了,要用点力度撬的,没有经验,你无法判断锡有没有完全化,没有化的话去撬,掉一大堆点,那就郁闷了

网友:
能取是能取   但绝对会掉点     我鄙视黑胶